楼主(2005-07-27):
,本人用的台达VFD-B变频器.在低频特别是10HZ时如何提高转矩?将电压下限提高或将转矩补偿提高变频器都过载.各位有何办法?

网友A:
一般变频器在10HZ时都可以达到额定转矩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采用V/F控制,提高启动转矩的办法仅仅是一种过渡的控制,真正提高低频转矩(在低频时达到连续工作的额定扭矩)的办法,就是采用矢量控制。采用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