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各位大虾,请教PC与PLC之间要用什么设备才能实现信号交换,最好是TC/TIP

网友A:
你是说 TCP/IP?  AB 的 PLC 有多款支持 ethernet. Device Net 也能连 PC. RS232 就更普遍了. 其他的 PLC 多年没摸, 不知情况如何. 现在联网应该是 PLC 的基本功能.

网友B:
只要用PC/PPI电缆把电脑和PLC连起来,,电脑里还得有一个组态王。它里面有很多协议。。只要选对就可以通信了。。。。接下来组态王允许和VB通信。只要按照它里面规定的格式写VB就可以通信。
如果你破解了PPI协议得话。。完全可以自己写VB和PLC通信。。不过你要考虑多线程问题要不通信也不够速度。。。有点慢。。

网友C:
pc与PLC通讯需要一棵通讯电缆,具体的可参考PLC的资料,西门子的S7-200需要一棵PC/PPI电缆,可以买国产的,原装的要贵好多倍,就是232-485,只是PLC要接3、8。PC也要有上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