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现有一项目,步进皮带传送速度60m/min,生产频率为4000个/小时,平均0.8s步进一次,并要求每个启停循环有准确定位,24小时运行。请帮忙,不知用步进还是用伺服或其它的办法?

网友A:
用三相混合式的或许可以。

网友B:
周期较短,定位要求准确可靠,还是用伺服较好,可以选用较方便调试的伺服。

网友C:
应该选用伺服

网友D(2005-10-18):
其实该种应用可以参考我签名档的智能伺服,可以将你的运动模式写入电机中,可以写几条不同的程序,通过接通不同的输入点进行程序调用,闭环控制,50000pulse/rotation,保证了位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