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5-07-28):
各位大师:

我公司准备做一套120kW的电机正反转试验系统,

动作程序:启动正转-(一定时间)-停止-(一定时间)-反转-(一定时间)-停止-(一定时间)-正转

反复循环,每次试验要循环十几万次.想请教高手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用什么控制比较合适.

可以用变频器实现吗?间隔时间最短能做到多少?对电源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很有意思,这是一种什么实验?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呀?电机是启动电机?像这种耐久性的实验,最好是模拟实际的电源来做这种耐久试验。
楼主说来听听,好感兴趣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这是一种什么实验?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呀?电机是启动电机?像这种耐久性的实验,最好是模拟实际的电源来做这种耐久试验。
楼主说来听听,好感兴趣呦。

这是国外(美国、意大利等)考核我公司大功率制冷电机采用的一种加速试验方法。

网友A:
标准?考核的标准是什么?比如加速试验中的加速时间?有规定吗?

楼主:
中国标准:模拟电机;正转-14S-停止-2S-反转-14S-停止-2S-正转
美国公司标准:实际电机试验;正转-6S-停止-2S-反转-6S-停止-2S-正转
还有些国外公司要求时间更短

网友A:
控制上比较简单,但是最好能实现程序控制,加减速的时间可以任意设定,起停程序自动完成,连续的10万次、100万次也可以。
用变频器最好(交流电机吗?)。

楼主:
是三相交流电机.
请问需要独立的变压器供电吗?因为试验对电网的影响较大啊!
有专业的厂家做这样的设备吗?

网友A:
120kW的负载。不大嘛,不用另加变压器的。你的单位有自己的变电站吗?单位的动力线网侧容量有多大?
快速制动所释放的能量怎么处理,倒是个问题呀。往电阻上消耗,太大了,往电网上回馈,确是问题呀。要仔细的斟酌才是。电机的惯性大吗?

网友B:
我觉得变频器就足够控制了

网友C:
电机负载的转动惯量对起动时间有很大关系;
停止时主要考虑再生能量,用刹车电阻还是使用能量回馈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负载的转动惯量对起动时间有很大关系;
停止时主要考虑再生能量,用刹车电阻还是使用能量回馈装置?
准备用冷却装置将其产生的热能带走.

网友D:
用冷却装置???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