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一个200A的空气开关上有两个可调的转扭。
一个是绿色的,上标6、12。旁边有“Irm”字样
一个是黄色的,上标160、180、200。旁边有“Ir”字样
是不是分别表示短路电流倍数和设定额定电流。

网友A:
空气开关的使用说明书上有

网友B:
楼上面的朋友不厚道!
要是有说明书的话,楼主就不会在这里问了!

网友C:
楼主的表示不明确.
160  180  200估计是调整开关的负载电流,200只是最高负荷电流.
开关不外乎几种常有数据,额定电流,整定电流;整定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示不明确.
160  180  200估计是调整开关的负载电流,200只是最高负荷电流.
开关不外乎几种常有数据,额定电流,整定电流;整定时间.

9494,顶ing

楼主:
谢谢。160  180  200是调整开关的负载电流
另外的应该是短路电流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