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我厂有TH6363卧式加工中心,系统是法拉克O-M。
现出现故障436(Z轴)报警,进检查发现光栓尺光头坏。为了保证产品进度需把机床改成半闭环使机床能继续运行。
我就改了参数037  00001011   机床不报警
但机床空运转Z轴速度非常慢,所以可以肯定还有其他参数需要更改,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下。
    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2005-10-17):
你只是关闭光栅尺的参数,还要修改其他的如回零方式,然后再回零,就可以了.0M的系统我忘了参数是多少了!SORRY,记得0I的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全闭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