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一个用电系统包括:三相电机,单相用电设备等,如果用三只单相电表的总和计为用电量,是否准确.单相电度表,三相三线电度表,三相四线电度表,这三种表中应选用哪种最好,各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单相电表是220V的,也就是家用的;三相电表是用在三相电机上的,而三相四线的电表用在三相带有零线的系统上使用的。

网友B:
用三只单相电表的总和计为用电量是准确的,但用三块表肯定不好(造价、布局),建议用一块三相四线电度表(因为即有单相负荷又有三相负荷),如电流太大,可加电流互感器扩大计量量程。

网友C:
准确,应该没问题,我就发现过农电公司提供给那些处在农村的企业配电的计量全部是这样子的,不过都是3只单相数字表,如要是不准确,电力公司是什么角色呵呵不说大家也知道啊

网友D:
电力公司是什么脚色?
是只知道收钱不做事的人,电力公司的高官都全部不是人!
我们在下面累死累活的,上面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力公司是什么脚色?
是只知道收钱不做事的人,电力公司的高官都全部不是人!
我们在下面累死累活的,上面的人......................................................

 9494啊,就是说他们能装一个有问题的表给我们用户吗?不可能的,他们巴不得表走得快10倍哩

网友E:
我忘记了带互感器的三相四线制电表如何读数了,各位请帮帮忙。

网友F:
电表读数乘以互感器倍数,如150/5就是乘3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力公司是什么脚色?
是只知道收钱不做事的人,电力公司的高官都全部不是人!
我们在下面累死累活的,上面的人......................................................
看来是同行,基本同意你的观点,电力公司的大小官都是TMD 大爷也!

网友G:
3楼的说法有问题
用三只单相电表的总和计为用电量是不准确的,用三相四线电度表准确。对于这个看法我是查过相关资料的。用三只单相电表计量,用户是不合算的。这也是电力公司为何要如此行事的。

楼主:
10楼的朋友,可以提供一点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H:
本人强烈反对中国只有一家电力公司!好像中国电力都进世界500强了!那一天中国多了另一家电力公司,它就不会那么牛了。就像以前只有一家中国移动一样,现在多好一大堆通信公司,看你降不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