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上下限报警

楼主(2005-07-28):
为了监控酒精水(浓度百分之二十)水池的水位,实现液面上限和下限报警,提醒值班人员注意。请指导选型和安装。我的邮箱:xuweihua2001@163.com

网友A:
音叉液位开关。

网友B:
用液位控制器可以控制液面上下限
当液体达到上下限时控制器都会有输出

楼主:
请教液位控制器的具体型号

楼主:
要求价廉物美,在市场上容易购买

网友C:
你要几米的?价位要求是多少?我们公司做这玩意.QQ联系我:17482739

网友D:
一般这种小玩意,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做,只是酒精能否向水一样的电阻,我不太了解,导电的液体都没问题,总共不到3元钱可以搞顶,我自己做了好几个,呵呵

20%?绝对没有问题!距离长短关系不大,但是传感线相对延长而已

网友E:
用OMRON的液位传感器,一个设置成常开,一个设置成常闭就行了!接到报警器上后当液位异常都可以报警!如果想水位过低自动给水或者水位过高自动放水那就再在进口和出口各加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这种小玩意,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做,只是酒精能否向水一样的电阻,我不太了解,导电的液体都没问题,总共不到3元钱可以搞顶,我自己做了好几个,呵呵

20%?绝对没有问题!距离长短关系不大,但是传感线相对延长而已

你好,请告知3元钱的控制器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G:
去机电市场买个 液位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二三十元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种小玩意,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做,只是酒精能否向水一样的电阻,我不太了解,导电的液体都没问题,总共不到3元钱可以搞顶,我自己做了好几个,呵呵

20%?绝对没有问题!距离长短关系不大,但是传感线相对延长而已

你好,请告知3元钱的控制器件在哪里可以买到?

你好,我没有用什么控制器件,我是用几只三极管,一个5V小变压器,两个5V继电器,全是拆的变频器的旧件,你所说的控制器件比我的还高级一点,我的是利用水的电阻率来相当于三极管的偏置,导通与截止来工作的太简陋了,呵呵

网友H:
林晓的办法最简单,成本最低!不过要有相对的电子知识!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公司厕所的水箱液位自动补给是这样搞的!
用一个浮球,上面竖一根杆子,水箱上面装两个行程开关,杆子上装一个把手,下限下限呵呵
再加两个小继电器就OK!
不用小继电器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做导通电压也行。
不会有任何关于腐蚀的故障出现。简单安全可靠。不过办法很老土。可很实用!

网友I:
用浮球液位控制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