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2n-64MR的编程口(8pin圆型的)可以当RS232串口来用吗?谢谢!

楼主(2005-07-28):
请问三菱FX2n-64MR的编程口(8pin圆型的)可以当RS232串口来用吗?跟RS232的HMI可以通讯吗?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吗?谢谢!

网友A:
可以,但HMI需要通讯卡。

楼主:
直接使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当通讯线接到HMI的RS-232串口上可以通讯吗?(HMI已上有FX2n的通讯协议),不会还要加三菱的FX2n-232-BD这个模块吧?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8pin圆型的口为RS422;
FX2N上需要RS232的话可以加一块FX2N-232-BD通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8pin圆型的口为RS422;
FX2N上需要RS232的话可以加一块FX2N-232-BD通讯板;
多谢指导!!!订货一定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