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一台欧陆590带动一台Z4-160-4  55KW的直流电机,运行了两年多一直流正常,今日运行,显示“过电流跳闸”。     查说明书“过电流跳闸”,即:电枢电流已超过额定电流的300%。可能原因:
    检查电枢线圈问题;电流环调节问题;驱动器故障。
    怀疑机械有问题,将电机皮带取下,依然跳闸。拆下电机检查,发现电机有一个轴承稍微有点问题。另外发现碳刷有两个碳刷辫子都掉了,另有两个碳刷磨得很短(只有约1cm长)。
    仔细想想,电机轴承稍微有点问题,但不应该导致300%的电流呀?
    碳刷过短,只会打火,也不会导致过流跳闸吧??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还是。。。。
   请大侠们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刷过短,只会打火,也不会导致过流跳闸吧??
碳刷过短?短到什么程度?如果短到了能看见“小辫线”,问题就会相当的严重。电机的换向器要被烧坏,过电流、电机放炮、装置的功率元件烧毁、快速保险烧断。危言耸听!但不是吓唬你。

换言之,直流电机的碳刷不能超过规定的尺寸,必须立即更换。

楼主:
电机上端有几个碳刷磨得约为原来的1/3,侧面和底部有两个辫子从碳刷端部掉了,下部的碳刷则为原来的约3/4。铜环上四周全为黑色,估计是打火造成的。

网友A:
直流电机换向器上产生环火,就是过电流的一个典型征兆。换向器的表面颜色与状态,是电机是否正常的晴雨表。

网友A:
建议楼主:
如果你的电机维修是请原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那一定要向他详细咨询直流电机换向器的故障诊断知识。我曾经就受益于上海南洋电机厂的一位资深技术支持工程师的现场指教。他们有一个换向器表面形态与故障可能性的图表,就像中医检查病人的舌苔。你会长很多的知识。

楼主:
谢谢任老师!不知是什么图表?真的很好奇!
    电机是上海南洋的。好象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平时大概在1800转/分运行,24小时运转。几个月前曾因电机打火,换过碳刷。由于不便观察,也不知最近什么时候开始打火的?
怎么只用了两年多就打火呢?
     我们有几台上海南洋的电机,曾是95年底开始使用的,每天24小时运转,有的是连续工作制、有的是间歇工作制(比如工作1小时休息1小时),使用了近10来年,一直都没问题,当然速度要低一点。
     是南洋的电机变坏了,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哈哈,直流电机是需要维护的,3000-5000小时就要检查电刷长度,定期清洁换向器表面。直流电机的维护也是有标准的。你的邮箱很大吗?如果我能翻拍,可以寄给你。但是,前提是支持我,还要待我找到那资料。好吗?

楼主:
HUYIE592@163.COM够大,收几张照片没问题。
但愿您能找到,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对电机进行了清理,更换了全部碳刷、换了几个碳刷架,装上试车,不再报警。估计是刷辫搭铁造成。

网友A:
嘻嘻嘻,知道了一个新的词汇:“刷辨搭铁”。不错。
告诉你我已经找着了那篇资料,是摩根公司的资料,字很小,明天我翻拍试试看。会贴出来的。我的扫描仪坏了。

网友B(2005-09-29):
有两种1
电动机故障大多是短路既对地
2是590硬件故障

网友C:
是轧管机的直流电机?

网友D:
是摩根公司还是摩根耐公司?

网友E(2017-06-29):
回复 网友A:
619830954@qq.com发一份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时间太久了,得找。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