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28):
我想通过笔记本和施耐德的昆腾PLC建立MODBUS连接,连接线我检查过没有问题,可是通过COM1端口连接时,总是显示:Cannot open device;不知道是不是端口的问题,我换成COM3口再试,也不行,显示等待控制器响应超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笔记本一般是COM1,有可能是口有问题,你可以通过别的PC试试

楼主:
谢谢了,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换了一台PC就可以了,是口的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