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URBO C3安装

楼主(2005-07-28):
各位高手,小弟下载了一个TURBO C3,但不知在XP下如何安装,我从“运行”进入运行INSTALL.EXE,但接下来要输入一个路径,试了一下,总是提示路径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turboc\install.exe”我装成功了。一点经验,路径中最好不要有中文,仔细检查一下INSTALL.EXE文件的路径,看看有没有写错

楼主:
谢谢啦!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