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请问如何编程实现用GSM MODEM拨通电话后向被叫方播放一个语音文件?
不是采用把MODEM的音频线接到电脑声卡上的方法。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把一个语音文件当作通话内容.....
把语音文件处理后输入到音频线上...........有点复杂.

楼主:
就是把语音文件当作通话内容。通过电脑串口把语音文件播放给通话的另一方。
该怎么做呢(最好能用VC实现)?

网友B:
不知为何物?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问题,需要发送方有一个软件将语音先打包成一个文件,传输,
接收方也有这个软件接收并解包播放.

比较复杂,大家广思集益,讨论一下!

楼主:
csdn有人说串口没有语音通道。
看来只能通过把MODEM的MIC与电脑的声卡连接来播放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问题,需要发送方有一个软件将语音先打包成一个文件,传输,
接收方也有这个软件接收并解包播放.

比较复杂,大家广思集益,讨论一下!
是个办法,但是无法实现拨通任意一个电话并播放声音。

网友D:
楼上,
如果单纯是发送拔通任意一个电话就播放声音的话,
需发送方有一控制程序并设定在接收方摘机时开始播放.
不知需何软硬件才能完成该程序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
如果单纯是发送拔通任意一个电话就播放声音的话,
需发送方有一控制程序并设定在接收方摘机时开始播放.
不知需何软硬件才能完成该程序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google 语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