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我是新手,麻烦问各位大虾只看技术手册能把plc学好吗?
希望各位给点建议
先谢了

网友A:
重要的还是实践与经验,最好找块硬件实际操作一下,也可参考一下别人所做的系统(图和程序),重要的是入门,入门后多接触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B:
多接触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请问下该怎么入这个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