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具有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功能,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zyg变频供水控制器又一典型应用:
   一宰鸭厂有两口井,但水量都不大,抽一段时间可能抽空,要求检测到一个水井无水后,停下这口井中泵,启动另一口井的泵抽,等到这个井中水抽完后,在换到另一口井。这样交替运行,自动软件检测水井无水,不用添加水位传感器,智能判断,通过修改原先软件达到了要求,通过调试,现场运行良好,解决了深井泵水位不容易检测的问题。安装调试方便。

楼主:
可通过国内特快专递货到付款

网友A:
请问楼主:我这里有一台,智能型恒压供水控制器(cps-20c),它原来和一台三垦
              变频器完成恒压供水。
       现在的故障是:变频器带一台泵达到公频,切换另一台泵时第一台泵
          无法转到公频上去。
      不知你有这种控制器的资料吗?能否发给我一份?等待指点。

楼主:
你好,其实现在一般供水控制器的功能都差不多,你说的这种cps控制器和我的zyg控制器功能差不多的,你的设备出现的毛病我想可能是
1。控制器里面的第一台泵的工频继电器或触点或光电偶合器输出损坏
2。你柜子里的工频接触器损坏或者工频接触器的零线松动了。
如果控制器损坏你可以用我的控制器直接替换。接线不用改动,只不过可能端子排列不同。

网友A:
谢谢hardboy89c52:
      柜子里面的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都吸合正常。是控制器无输出,
    这种控制器是不是可编程的?如果是你有没有编程的资料,能给我提供一份吗?
  我是刚来的,据说这台设备刚装完就不正常一直没用。所以觉得控制器应该没坏。

楼主:
它不是可编程的,只是有一些控制方式及一些参数可以设置,是不是两台泵都只能在变频上工作都不能切换到工频运行,这样的话可能设置的是轮换工作模式,两台变频泵轮换工作,这是在一台泵可满足供水要求的情况下采用的运行方式。

网友A:
hardboy89c52:一台泵不能满足供水压力,当启动第二台泵时第一台泵无法转换到公频。
                        如果不是编程的我应该怎样改配线。
                      您所说的参数应该怎样设置?
                    我看到变频器的设置,压力的指令没有设置,是不是压力信号
                  是经过控制器设定的?yuanquan12345@sina.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还有这个控制器,有两个二十五针插孔,一个接显示装置,显示装置上的按键不起作用。
 另一个插孔没用。

网友A:
希望能得到hardboy89c52的指点。

网友A:
致 hardboy89c52 :
  我今天将恒压供水控制器打开了,确实像你说的,它不是可编程的,它的两个25孔插孔,一个是假的另一个是接显示装置的,它的设定是靠7个开关和三个电位器。
  这台设备打开时的设定是,有三个开关在断的状态(断台是泵的运行设定),它的输出端也确实带了三台泵,当我通电试机时第三台泵怎么也无法投入,其它两台泵切换都正常。
  开关的几种状态我都试了没用。
  请问我还应该怎样做?
  望回复。谢谢!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控制其设定错误,输入电路多处错误。
明天带上变频器开始现场调试。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