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28):
请问:万用表中的“0.2级”还有“四位半”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啦

网友A:
0.2级和四位半分别表示测量精度和显示数字的位数,半位是1。

楼主:
谢谢阿!!那我该看什么资料可以详细的了解精度的知识呢?

网友B:
精度指在测量的量程范围内的允许的误差。也就是允差:量程*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