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我是第一次使用施耐德变频器的,有几个调试的问题要问一下,

我需要把变频设置成由端子LI1和+24V 控制起停,需要修改哪组参数

另外我的频率需要使用外部电位器给定,需要修改哪组参数,

为什么施耐德变频器,通上电按起动钮,不会像其它变频器一起,可以马上起动呢?

楼主:
不灰吧,这么简单的事,竟然没有人回答我,
呵呵,自己搞定了,

网友A:
没用过啊!

网友B(2008-09-26):
我刚用的ATV71的 一拖三 7.5KW 大概参数有 加减速时间,启动信号通道给定,,频率给定等,因为我施耐德的变频器头一次用,不熟,所以我加了块PID调节表,没用变频器的pid调节.效果还可以.

网友C:
你这叫舍玉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