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逢变则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7-28):
re

网友A:
只有检测到所检测的数据发生了变化(有变化范围),就通报!!

网友B:
意思就是说,数据有变化的时候,才发送。例如,原来的某个字位数据是“1”那么当这个字位的变化为零的时候才发送。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发送的数据。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几分钟才发送一次全部的数据,其余时间只发送有变化的数据。

网友C: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