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楼主(2005-07-28):
请各位大侠帮忙
我想编如下一个程序:
1步 轮子正转转100个脉冲,PLC输出信号是轮子倒转
2步 轮子倒转到一个位置时通过接近开关给PLC送一个信
号,这个信号在使轮子正转的同时也是计数器清零
3步 轮子正转转105个脉冲,PLC输出信号是轮子倒转
4步 轮子倒转到与<<2步>>的位置相同时接近开关给Plc送
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在使轮子正转的同时也是计数器
清零
5步 轮子正转转110个脉冲,PLC输出信号是轮子倒转
然后重复<<4步>>依此类推
6步 直到轮子正转转200个脉冲时,PLC输出信号是轮子倒转,然后重复<<1步,2不,3步......6步>>程序循环的进行下去。
请问该怎样变出这个程序?
请赐教
谢谢!!!能否给出梯形图?
谢谢!!!
能不能告诉小弟,需要用什么指令才能编出这样的程序。谢谢大家了!!!wo.shuai123@163.com

楼主:
使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A(2005-09-01):
你的脉冲频率有多高?

楼主:
很高的,可能得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西门子软体中文版200的谁有啊,我有英文版的?有些无法理解?

网友C:
100,105,110...+5....200

网友D:
一个PLS,一个HDEF,两个中断,一个是PTO完成中断,一个是I点中断。
PTO完成中断时发一个较大脉冲让轮子反转,遇到接近开关就产生I点中断,在I点中断里面做计数器清零,脉冲+5加到200就返回到1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可我是新手,您说得我不太理解,我有一个程序,是教材里的,可是在仿真软件里运行不了,以运行就报错,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你的那个程序我看了,HDEF是一个高速计数器指令,模式是11,计数器号是1,是一个A/B相的正交计数器,I0.6是正计数, I0.7是反计数, I1.0是复位也就是清除记数值, I1.1是启动。
ATCH是个中段,事件号是13,就是高数计数器当前值等于预置值就产生中断。
程序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仿真为什么不行我就不知道了,仿真我都没有过,我都是用实物来实验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一个PLS,一个HDEF,两个中断,一个是PTO完成中断,一个是I点中断。
PTO完成中断时发一个较大脉冲让轮子反转,遇到接近开关就产生I点中断,在I点中断里面做计数器清零,脉冲+5加到200就返回到100)
小弟是新手老大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上面那句话,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