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请问这个版本的GTWIN对屏幕画面的数量是否有限制
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如果是设置问题,请问如何设置?

看帮助文件上说GT11应该有1024个屏幕画面,但我的只能显示9个
屏幕画面。

楼主:
下图左边是帮助文件,右边是我用GTWIN读出的一个文件,第11的位置显然有图,但就是无法显示。请看蓝色椭圆处的不同

楼主:
一个晚上没睡,才想到应该是测试版的原因吧!
还以为2.63比2.62好呢,呵呵

终于在这找到了。
http://www.maximaxfa.cn/software/GT.rar

加装了崇庆农夫的汉化,
不错
谢谢VIIV的推荐。

楼主:
今天心情不错.

搞了三天,终于把那个该死的XD500,CO2焊机毛病找出来.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呵呵

楼主:
刚想到,不知道测试版对读写有没有限制,
我当时用它读完了写入,
如果有限制,就无法看到原来别人的成功程序了,呜呜

网友A:
我猜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