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请问一台x52的铣床为何进给电机的正反转接触器主触头会一起粘连,而发生电源短路的现象,照理说有互琐不可能会造成电源短路啊?

网友A:
将交流接触器换大点,并且要灭弧效果好点的就行!

楼主:
可是很多年一直就是用的那么大的接触器啊!主触点烧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网友B:
将控制线路重点查一下,另检查一下接触器线圈断电后触点断开的速度,有没有粘住现象。

网友C:
先查两个接触器有无故障,再查控制回路.

网友D:
还有可能是机械长时间没有检修,造成磨损过大,

楼主:
两个接触器换了新的,现在的故障是工作一个多小时烧进给电路主电源的两相保险,请大家再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谢谢!进给电机的三相电流平衡,热保护器也没有动作,就是烧两相保险,有一相保险一直没烧。

网友E:
电流有没超出额定?热继电器选型及调整是否合适?被烧两相保险是否供控制电源?机械上有无特殊位置卡阻?

网友F:
1,查主接触器辅助触头处有无金属渣掉入。
2,进退频度过高时,熔断器和主接触器的额定值要往上限选 。
3,主触头两三个动静点间熔粘时, 线包失电后,辅助触头可能较好回位。
4,测下电流看是否正常。

网友G:
用DZ108代替普通的热保护继电器.普通的反应太慢.不要保险.

网友H:
停车用的是反接制动吧?看看电阻值变了没.

网友I:
粘连主要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可能电机卡或有软短路现象,而你的空气开关容量又选择过大,导致电流过大发热粘连!
还有一个就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J:
粘连是由于灭弧不好所致,打保险是由于反向转换太快的缘故

网友I:
谢谢指点!
不过我们单位常出现这种情况!电流过大,

网友K:
还应该检查接触器的连锁问题

楼主:
进给电机是3KW的不带什么负荷,只是在需进给时才动,时间应该也是很短的。
1.停止进给不需反接制动
2.电流过大?            我测了电机的三相电流是平衡的,星形连接电流不到2A。
3 .打保险是由于反向转换太快的缘故?           反向是靠操作工操作机械手柄,我想他动作再快也不会比电的反应快吧!

网友L:
用进口接触器吧!国产的100A当20A也可以.

网友M:
互锁点卡住,主触点是大新货.    哦!不是,这台机器用的就是质量不好的接触器.更换品牌较好的产品.

网友N:
我认为不会是接触器的原因..

网友O:
用电桥测一下电机的定子绕组的阻值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将交流接触器换大点,并且要灭弧效果好点的就行!

过去的接触器质量好灭电弧能力好现在的不好了

网友Q:
看看到电机的电缆线是不是哪坏了.绝缘测量一下.

网友R:
现在已买不到质量好的已淘汰的电器配件,所以以前好用,现在不行了。

网友S:
先查控制电路,后正反转接触器改为机械互锁式

网友T:
应该是控制电路上的问题,是正反转同时启动的缘故,查一下四个行程开关和一个变速冲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