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请教WinCC Server的问题

整个系统由10台计算机组成,用户要求其中两台做Server,读写PLC中数据,并且具有热备用功能,其余8台计算机从2台Server中访问数据。我的问题是:
1 在两台Server上除了安装WINCC全点软件外,还需要安装什么选项?
2 在客户机上是不是安装一个最小点数的WinCC运行版就可以了?
3 在Server计算机上是否也需要安装Windows Server?

多谢!!

网友A:
1、还要冗余授权和Server授权(其实我觉得冗余授权根本不需要),还要根据你的现场网络状况选取何时的通讯组件
2、是
3、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