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各位xd,我在编程中使用了TXD指令,结果PLC一直在通讯,cx-p连不上了,请问如何再更改PLC中的程序。

网友A:
关机,然后接上手编拨到编程状态,或者接上编程电缆,再通电试试。

网友B:
断电将通讯开关拨到ON(2A为232口旁开关,其它为5号DIP开关),再上电就能连上

网友C:
OMRON的PLC上没有控制PLC程序运行、停止的开关,有手编器的话连上把钥匙放在PROGAM的位置上;

网友D:
不会用那指令就不要用,那条指令会把PLC的串口占用,按楼上说的进入编程状态,通讯后删除指令,如果有COM0X可用其它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