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如有说明书请传给我一份 ,只需要参数设置项   谢谢
gkong100@163.com

网友A:
佛山山杉自控有大量二手变频器和PLC,价格优惠,保修一年!  三菱FR-A024/FR-A044变频器中文使用手册我司有,A4纸有一百页!参数P.79为运行模式选择,将参数设为2,可实现外部端子控制!

楼主:
谢谢你
如果方便的话只需将参数代表什么那几页能不能扫描在电脑上以图片形式发过来。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没有扫描仪,只可复印速递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