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前天用电磁炉炒菜,电饭锅做饭,开着电脑,一共不到2000w吧
结果刚用了半分钟,电磁炉就停了,在打开又停了,之后就进入了没电的痛苦日子了
本哥们起码也是个电工啊,自己检查检查吧后发现,1。空开有毛病,第二,由刀闸开关直接进来的零线竟然有60v的电压!!!小弟在也没敢再试验

有经验的哥们姐们帮个忙吧!分析一下

还有就是旅行充电器的两极是不是电阻为零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烧坏了!
器它的还不知道有什么损失呢,哎!!!!!!!!!

楼主:
零线的电压是把空开什么的都断开量的,晕了

网友A:
顺着零线往前找,典型的零线断了

网友B:
刀闸0线保险烧了,虚接住的,换一条便好

网友C:
查一下是不是相线金属性接地

网友D:
三楼的话太武断了吧,楼主可以量一下电源进线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的话零线带电也没关系的

网友B:
武断?你等楼主的消息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么判断完全是实际经验得出的,你自己想,前天的事,那不至于是外线问题吧,如果是,那别人早查出来了,既然是他一家的事,那里最可能出问题?当然是闸刀的保险了。

楼主:
各位兄弟可不要因为小弟的一点小事儿头破血流啊哈哈
我查出来了,刀闸的上下螺丝都松了的缘故,小弟真的要感谢各位大哥啊哈哈
以后这样的问题可不能再提了,太丢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可不要因为小弟的一点小事儿头破血流啊哈哈
我查出来了,刀闸的上下螺丝都松了的缘故,小弟真的要感谢各位大哥啊哈哈
以后这样的问题可不能再提了,太丢人:)(
哈哈哈哈!

网友F:
首先你看你的空开容量是多大,其次,如果你家是三相电就考虑一下你的负载接的是否有问题,三相负载是否不平衡造成中性点位移使零线产生电压,如果是单相电可能是配电网络的负载不平衡引起,也有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引起,
最后,你的旅行充电器是正常的,两极肯定是通的,如果不通反而说明有断路,烧坏了

网友G:
充电器两极的电阻不为零

网友H(2013-05-29):
有经验的人才有发言权。楼上师傅,很仔细。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I:
怎么算的啊,电饭锅一般1000瓦、电磁炉一般2000瓦,电脑几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