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我在学习S7-200,有一个PID指令的问题搞不明白:如果PID指令控制温度调节阀,当系统温度高于设定值,阀关小,当温度小于设定值,阀开大,这用PID如何编程,参数又如何设定,拜托各位给个意见。谢谢!我是想问一个PID子程序如何让阀及能正转,又能反转,请各位帮忙!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我有一点失望!

网友A:
你的温度调节阀是怎么控制的,是0~10V或4~20MA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吗?
如果这样的话,用S7-200做PID,你既可以自己写程序,也可以用它的向导功能,自己写程序,帮助上面的例子很经典,也很详细,看懂了就可以自己编了,用向导你就省点事情,按照提示添内容,你要求正反转就是双极的了,确定PID参数本来就是个经验值,先确定P和I的参数,在实验中慢慢修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