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我厂一台THM6363卧式加工中心4轴4连动  系统法拉克O-M系统
出现446报警第4轴(旋转工作台)位置检测错误报警。
我厂检查:把系统改成半闭环,伺服电机运转良好,精度合格,无不良情况。后改回全闭环降低工作台运转速度(原12000F改为6000F)机床,不在出现446报警(原没改前10次有8次出现,改后10次中可能出现1次左右)。但最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种症状可能有那系地方出现问题,如何检查是否出现问题?(如有解决方案那当然更好,小弟贪心了,呵呵!!)
小弟Email:tw-35336@vip.163.com

楼主:
哦  还说一点:只有在快速移动突然停止后和突然反向,回零反向时报446报警

网友A:
检查机械

楼主:
我已改成半闭环,运行良好无精度问题,这样看机械上就没有问题呀!

网友B:
你把1826参数的值改大一点试试
你用全闭环时是用什么检测位置的?
问题可能出在它的上面

楼主:
全闭环是用光栓尺检测的(我也怀疑光栓尺有问题,但我没有手段检测,希望各位有个好的方法教我)
1826是管什么,他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B:
1826参数是轴的到位宽度
报警原因是检测值超出了到位宽度
你确认机械没问题
所以就可以改一下试试了

楼主:
不好意思  这几天太忙   没空上
我们用的是O-M系统  没有1826参数  所以看不到
请重新指教   谢谢

网友B(2005-09-13):
7501参数
试试

网友C:
我认为该修改移动中的位置误差这个参数.

网友D:
我估计是:这个是断线报警!可能是篇码器线断!
如果:B轴信号在X轴快速移动时报警446!就证明这组信号线在快速移动中有断路!
特别是在天开始冷的时候,塑料线老化·,这个现象就容易出,希望在北方的朋友注意。
塑料线在天热的时候就变软;天冷的时候就变硬。

网友D:
如果:B轴信号在X轴快速移动时报警446!就证明这组信号线在快速移动中有断路!
特别是在天开始冷的时候,塑料线老化·,这个现象就容易出,希望在北方的朋友注意。
塑料线在天热的时候就变软;天冷的时候就变硬。
或 你把断线接好;或 换全新线。
编码器一般在快速移动中出现446应该是断线,不会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E(2006-05-28):
看看编码器的连轴节松动没有?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