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变频器后的电机参数测量?

楼主(2005-07-29):
在变频状态下,想测功耗的话,是测变频器输出端的,还是输入端的呢?
根据能量守恒,两者是否相等呢?
如果测量输出端的电压,电流应该用什么工具测量比较准确?
如果测量输入端的电压,电流应该用什么工具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A:
电机的参数测量应该是检测输出轴功率与输入电功率的比值,才得到电机的效率和内功耗等参数。只检测电量,还远远不够。
巧了,你的问题正好撞到我的专业上了。嘻嘻嘻。要不要我对你有偿服务呀?你需要一个专业的电机性能检测台架试验系统。

网友B:
测输入端的电压、电流使用普通的万用表、电流表就可以测量。
输出端的电压电流,变频器的参数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