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三菱PLC分为两大类:一是FX系列PLC,是整体是结构,主机里面集成了I/O等各种功能;二是Q系列PLC,采用模块化结构,通过被板总线插槽将CPU,I/O,特殊功能模块连接起来。
一QCPU介绍
QCPU分为基本型、高性能型CPU,运动(Motion)CPU,过程CPU,计算机(PC)CPU等。
1、 基本型,高性能型CPU(通称PLC CPU)
有多种型号,基本型包括(Q00JCPU,Q00CPU,Q01CPU)高性能型包括(Q02CPU,Q02HCPU,Q06HCPU,Q12HCPU,Q25HCPU)
程序容量从8K步到252K步,内置标准的ROM,多种基板可以选择,坐多可以扩展7块基板,总电缆长度13.2m。
基本型CPU适合构建小规模系统(点数为256~1024点),CPU内置串行通信功能;高性能适合构建中大型系统(本地点数最多为4096,加上远程I/O可以达到8192点),最大可以扩展32M存储卡,带H型号的CPU可以用USB口进行编程,两个编程口可以让两个人同时对一个CPU进行编程维护。
运动CPU,针对机床等加工机械,分为Q172,Q173两种型号,控制8轴和32轴,使用多CPU系统可以最多控制96轴系统,在运动控制器中使用的是SSCNET专用网络,连接B型放大器,接线非常方便。通讯速度更加快,达到5.6Mpps。
过程控制CPU,是具有DCS功能的控制器,可以达到中小规模的DCS功能,可以控制100个PID回路,适合适用于过程控制领域。
PCCPU,是使PLC技术IT化的CPU,适合应用于数据通讯功能要求高的场合,可以和计算机使用各种协议进行通讯,有大容量硬盘,适合存储大容量数据。
2、 CPU特点
高速系统总线,传输效率比原来的A系列提高4~8倍,存储智能模块可以达到20us/字,在MELSEC/H网络刷新速度4.6ms/8K;有两种编程口,USB和RS232,可以同时两个人调试一个PLC,USB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2M。
可以组成先进的多CPU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精度,速度,不同的控制处理场合配置不同的PLCCPU组合,发挥出最佳性能。
扩展性能强大,最多可以扩展7个扩展基板,最多可以安装64个模块,扩展电缆的总长度可以达到13.2km。
二、智能化功能模块
   1、输入输出模块,内部均有光电隔离电路,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等各种类型,继电器输出电流大,可以直接带负载,晶体管输出不能够直接带负载,但是它输出反应时间快,可以达到1ms。
   2、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特点是高速,高精度。转换时间可以达到80us/通道;转换精度可以达到+-0.1%,比A,FX系列的1%高10倍左右。分辨率达到16位。对于要求高的过程控制场合,可以提供通道隔离模块,只有在使用过程控制CPU的时候才能够在线更换。可以使用多用途程序包GX Configurator,使用设置方便。
   3、温度输入和温度控制模块。提供可靠的全系列模块,可以连接铂电阻和热电偶输入,而且提供加热器在线检测功能等特殊模块。
还有其他的高速计数模块,定位模块的特殊功能模块。
三、通讯网络
三菱的网络分为三层,信息层以太网,速率100/10Mbps;控制层MELSEC/H网,速率25Mbps;设备层CC-Link,速率10Mbps。
网络特点,无缝通讯,在Q系列中,以太网,MELSEC/H和CC-Link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及网层里面通讯。数据可以在任何PLC间传输,连接在任何PLC上的GPPW可以监视任何PLC的程序状态。
1、信息层以太网,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只有一个RJ45接口,使用双绞线进行连接。QJ71E71,有两个接口,可以使用双绞线和AUI同轴电缆进行连接。QJ71E71-B2,只能使用同轴电缆进行连接。
信息层网络有FTP服务器功能,Web功能,E-mail功能等多种功能。
2、控制层网络:有两种不同的联结方式,光钎双环网和同轴电缆,分别可以达到25M和10M的传输速率。采用自动刷新方式和瞬时通讯方式进行数据通讯。可以构成冗余功能。
通讯原理采用B&W共享数据区概念,无程序通讯,最大共享16K字位。丰富的RAS功能(R:Reliability可靠性A:Availability可用性S:Serviceability可维修性)有环路切换,环路回送,自动恢复功能。
3、CC-Link网络:开放性的现场设备总线,到目前为止可以和600多厂家的700多种产品兼容。使用自动刷新的方式或者瞬时传送方式进行数据通讯,最多可以带64个逻辑站。可以组成主站/备用站的冗余方式。参数设置非常简单,只要在GX-Developer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可以达到10Mbps的通讯速度。2048点I/O的刷新时间为3.3ms,2048点的I/O,512字的刷新时间为6.4ms。传输距离最大可以达到13.2km。
四、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由GX,PX,MX三大系列软件组成。
GX Developer支持所有三菱系列PLC的编程,可以设置网络参数系统参数,非常方便;可以采用梯形图,指令表,SFC,ST以及FB、Lable编程。
PX Developer 是专用于过程控制CPU的编程软件,不需要梯形图,可以简单的通过拖放进行简单得连线就可以编程。
MX系列软件使用于通讯使用的软件,便于计算机和PLC 之间的通讯。

网友A:
PX Developer 是专用于过程控制CPU的编程软件,
MX系列软件使用于通讯使用的软件,

对述软件很感兴趣,有提供渠道么?

楼主:
楼上兄台是做那一行的啊,如果你在使用三菱CPU的话,可以直接和三菱代理商联系,如果不是的话和我联系也可以,我尽力帮忙!lifeng70985@163.com

网友B(2005-09-12):
求助
朋友们:

      有那位朋友有三菱PLC的产品信息和价位.谢谢大家

bjjinjun@126.com
QQ124261139

网友C:
在Q系列中,以太网,MELSEC/H和CC-Link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及网层里面通讯。

请问,在 FX系列中就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