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电器设备中的零线,中性线,地线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2~和2N~中性线区别又在哪呢?

网友A:
关注中!!!
其实电工!

网友B:
零线,中性线是N
地线是PE

网友C:
没接地的中性线就叫中性线。接了地的中性线叫零线。

网友D:
楼上的,别乱说。中性线不接地,电流如何构成回路?
零线、中性线、N线都是指的同一根线。只不过零线是以前的旧叫法,现在的标准名称应为中性线,N线则主要用于在图纸上标注时使用。
地线也是以前的旧叫法,现在的标准名称应是保护线,在图纸上标注为PE。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零线是用于工作回路的,在正常使用中(尤其是在单相回路)是有电流的;而保护线是用于保护的,除非发生漏电故障,在正常工作中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在次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F:
谢谢 大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