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05-07-2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刚到上海安川工作。我刚刚接触变频器有些不是很明白,想请教几个问题
1。有个客户告诉我他需要在非常低的恒度下保持很大的力矩。比如他需要在0.1米每秒的时候带动很重的物体:请问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的变频器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力矩?我翻遍了安川的说明书就找不到有关数据,是不是有个计算公式,需要什么样的参数?谢谢

网友A:
如果电机是恒磁通控制方式,转矩和转差频率有直接关系,好象是成正比吧!公式在那些电机的书上应该找得到!还是请高手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