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国产普传55KW变频器拖动引风机,故障停机,显示OC,重启后显示正常,频率逐步升高,可是风机除了有芝芝声外,无电流,不转动,变频器显示输出50HZ,电机还是不转,电流还是零,怎么办啊?请帮助!!

以后把题目写得与内容接近才好。

网友A:
解铃还须系铃人。找普传的技术支持,在南方,找深圳普传,在北方,找大连普传。

网友B:
你可以先把电机卸掉先量一下输出,看是不是正常,最好是分别量他的半相

网友C:
好象是没有使能信号。你可以改成变频器本控试试。

网友D:
一定是载波频率没有了检查一下

楼主:
普传来人换了块控制板,好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E:
检测直流母线保险是否断开。。
六路 驱动脉冲是否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