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550KW 的中央空调,用什么方法能把它的电流做的最小,控制在1300A以内

有这样的方法吗?

网友A:
提高电压等级

楼主:
不提高电压等级,能不能做到,

网友B:
多些保温隔热材料
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些保温隔热材料
嘿嘿
好办法!
热能专业的问题,无从回答了。

楼主:
扯远了,我想知道,我1600A的万能断路器,在550KW空调起动的时候会不会跳闸,,,,

网友A:
搞成软启动。变频启动。你指的空调是压缩机的电机吗?还是风扇的驱动?

网友C:
学习中,如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为负载的额定电流的130%,我想断路器不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