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楼主(2005-07-29):
有谁用过"人机电子eview"的触摸屏,情况如何

网友A:
我有一个eview"文本显示器的软件

网友B:
用了很多,价格便宜,质量也还不错,至少现在还没有坏的,(1年左右)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销售  EVIEW 人机界面的, 与其它触摸屏比,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便宜。
质量还不错。
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010 -62111088  62111181

楼主:
MO506L大概价格是多少,和三菱的FX系列的RS-422口连接时PLC端需要些什么设置吗,(如D8120等).

网友C:
MT506L价格是2125元/块, 和三菱的FX系列plc连接,可以通过CPU单元上的编程通讯口连接。也可以通过通讯接口板232BD或485BD来连接。 使用BD模块通讯时,PLC应选择FX0N/FX2/FX2N COM,并注意通讯格式寄存器D8120的设定,应将BFM#0的b9和b8设置为0。
eview的RS485端口9针D型公座: 1RX-       2 RX+     5GND   3TX-    4TX+
三菱CPU RS422端口 8针圆形母座 :  4TX-        7TX+     3GND    1RX-     2RX+

网友D:
我公司大量使用EVIEW触摸屏,作为系统开发人员,可与我联系

网友C:
没有联系方式啊

网友E:
eView 的价格很便宜。其他不大清楚。

网友F:
我们公司有HITECH 的人机界面,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010-62880003,李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