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9):
一台变频器驱动的电机通过皮带轮拖动负载,要求测量负载端的实际转速,负载可能随时为轻载或满载。由于负载变化使皮带轮打滑,或者异步电机的转差率都在变化,如何能够使负载端的转速严格的执行给定的转速呢?
听说在变频器上安装一个“PG反馈卡”可以做闭环控制,没有用过这个东西。请有经验的师傅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装一个旋转编码器做反馈

网友B:
这两天在做一个类似的东西,要求触摸屏,旋转编码器,PLC,变频器,
但电机带动的负载没这么复杂.
我单位使用有现成产品,我想防做一个控制柜玩玩.呵呵
可以讨论讨论.

想问2楼能说说旋转编码器做反馈的思路吗?

我先说我的想法.
我单位使用的,只接了A线和B线,能同时"控制"与"显示."
我想法是,手动部分,A线B线结合,对高速计数器增减计数.
             (手动有正反转的,不用显示长度,简单点)
            但自动部分要控制同时显示,就不知应该如何做了.
            有人说加用z线,但PLC输入口已不够用(松下小型),
            再说别人现成产品也没用z线的.

2楼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B:
想问任工一个问题,
刚看论坛在讨论,用单相220能不能调试三相变频器的问题.
任工以为可以吗?

我刚好弄了个富士的想在宿舍试试,只调试参数,可以吗?

网友C:
最好使用带PG卡接口的变频器,另购一个PG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可以用PG 板把负载转述反馈到变频,利用变频内置的PID功能实现速度跟踪。

楼主:
谢谢诸位回复
to ZCMY:安装一个PG卡,是不是再把负载端的转速脉冲信号接入?
另外,使用效果如何?跟踪的速度快吗?会不会振荡?

网友E:
如果只是要获得稳定的转速,按理说无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精度都可以了。
如果要速度闭环,机械的连接一定要有好的刚性,中间皮带打滑的话,这个环肯定是闭不起来滴,不用说系统肯定在震荡。

反正机械传动比是死的了,就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好了。要求更高的话就加一个传感器矢量控制吧。机械传动比是固定的,也就无所谓装哪里了。

网友F:
嘿嘿嘿,9楼的贴加钻石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这么想呀,就这么不讲理,谁让我有这个权利呢?不好意思了。可别砍砖呀,闪了。

9楼说得很在理。因为机械打滑转速出现波动、丢转,靠闭环负载的轴转速控制。效果不会很好,当然,调整好PID可以缓解一些也是必然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如果是负载太重,这种情况会造成经常地更换传动皮带。因为当皮带打滑时,这种调节会加重皮带更打滑。因为他要提高原动机的转速以弥补负载轴转速的丢转。这不就会恶性循环了吗?加快传动皮带的老化,勤换皮带吧。

根本的办法,在机械上想办法,比如把三角带换成同步带。或者齿轮箱传动。西门子的控制器(交直流都包括)还有针对齿轮箱间隙在夫在冲击的时候如何缓冲的措施呢。或者,在控制想办法,当皮带打滑(负载冲击时),控制上搞一个缓冲措施,比如Droop功能。嘻嘻嘻。软化特性在这里用上了。等等。

总之,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与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从调节器的硬度来说,区别不大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回复
to ZCMY:安装一个PG卡,是不是再把负载端的转速脉冲信号接入?
另外,使用效果如何?跟踪的速度快吗?会不会振荡?
编码器的跟踪速度不用怀疑,非常得快。但是由于皮带在中间有打滑,所以震荡是完全避免不了的。

你的问题,应该反过来看,不要把转速调节搞得太硬,一点波动都不允许,这样反而会更坏。当负载冲击时,要让转速有一定的转速降落以缓冲负载对皮带传动的张力,使其不发生打滑。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想问任工一个问题,
刚看论坛在讨论,用单相220能不能调试三相变频器的问题.
任工以为可以吗?

我刚好弄了个富士的想在宿舍试试,只调试参数,可以吗?
关键是AC220V的输入,能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产生多高的电压?只要达到变频器的允许值,就可以了。建议你采用一个单相调压器试试。

其实,守着单位,还是在单位里玩更好,回宿舍休息、玩。就别干活了。好吗?你能关注本栏目,我特别的高兴。

楼主:
多谢!多谢!明白了许多。
再聊几句
负载必须用普通三角带。原来的做法是负载变化后(转速误差超过5%),检测转速,由计算机算出给定和实际转速的修正量,补偿转速的给定。为防止振荡和尽可能快速完成,只做一次,求得最接近的转速。那么新的打滑和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仍无法修正的,所以修正后的误差可能超过给定值的1%。
那么综合诸位介绍的经验,也许不用PG卡更好呢。一旦振荡了,系统更难收拾了。可以考虑计算机补偿结合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等方法。去做些试验,再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其实,守着单位,还是在单位里玩更好,回宿舍休息、玩。就别干活了。好吗?你能关注本栏目,我特别的高兴。
呵呵,休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回复
 to ZCMY:安装一个PG卡,是不是再把负载端的转速脉冲信号接入?
 另外,使用效果如何?跟踪的速度快吗?会不会振荡?
编码器的跟踪速度不用怀疑,非常得快。但是由于皮带在中间有打滑,所以震荡是完全避免不了的。

你的问题,应该反过来看,不要把转速调节搞得太硬,一点波动都不允许,这样反而会更坏。当负载冲击时,要让转速有一定的转速降落以缓冲负载对皮带传动的张力,使其不发生打滑。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为什么不将PG回授装在电机端呢?(例如装在电机的风叶那边)这样可能不会太精准,但是会相对安全的,避免了传动中间过程断开(如皮带断)而使电机飞转!

网友F:
楼上的耽心很值得注意。

楼主:
15楼说的对,但又要较高的精度,又要防止飞车,也为此做过一些电子装置,在前端和终端自动切换反馈,保障系统安全运行。

网友F:
嘻嘻嘻。楼上,你的系统是典型的机械设计不合理。要求负载的转速如此严格,却采用三角带传动。太蹩脚了。机电一体化,既要求电的功能先进和智能,更要求机的结构巧妙和适配。否则会使整个的系统不伦不类。

网友E:
楼上的话,真是太赞同了。

这个完全是在机械传动的问题。如果采用同步带或者齿轮箱等硬连接根本不存在着这个问题,电机的速度用矢量控制不够精度,带PG矢量可以了吧,再不行,同步电机总可以了吧?

呵呵,为了防止飞车,可以限制电机转速,或者加个接近开关做速度监控,双保险啊。在电机端装PG,那还只能算半闭环系统,在采用矢量控制方式下,有点多余了。

楼主:
呵呵,被拖动的负载就是要测试的产品,定转速,变负载。大多数采用皮带轮驱动,做完试验就换下一台。还要求快速安装。很是不得已呀。其实就是很想使终端的转速精度不超过1%。

也有个别产品可以用联轴器驱动的,测试结果非常理想。

网友F:
哦?楼上不会是做摩托车的零部件检测吧?离合器检测系统?说说你的试验好吗?

网友H:
我现在也在做类似控制
我是使用单片机控制
可以考虑以下

网友I:
皮带打滑加装速度闭环是没有用的,能否考虑链条传动?

网友J(2006-03-28):
用一个单相变三相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