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

楼主(2005-07-29):
各位师傅:三相四线制零线电流怎么样计算?

网友A:
这问题真的很复杂,要看带什么性质的负载。一般来说,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无电流,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有电流。

网友B:
计算三相四线制零线电流,没有意义,使用中电缆已经配好,
用单根电线时,零线比相线小2#就没有问题.

网友C:
16平方以下和相线截面相同,16平方以上取相线的一半. <仅供参考>

网友D:
为什么要算啊

网友E:
相线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网友F:
无法计算,也没有必要计算!

三线四线电缆的零线正常情况电流=0,如果因为负荷分配不均匀(这多半是用于民用单相负荷)或者变压器内部有点问题,就会造成中性点位移,也就会造成零线带电了,所带电流与情况的轻重电流的大小也就不同,所以、无法计算!

网友G:
那要看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壮况,若相差大,零线电流就大。

网友H:
前两天,我在农村电工上学到一招,意思是这样的.若A相电流为10A,B 相电流为8A,C 相电流为5A,哪么,中性电流则为10减去5等于5,8减去5等于3,然后5减去3等于2,哪么2的平方等于4,4加上5*3=15则为19,再把19开方,所得数值即为中性电流.具体内容参见农村电工2000年第四期.

网友I:
这是一个经验公式。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