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5-07-29):
一个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绕组无电压输出,对一次绕组有何影响?比如说是否会有一次绕组电流过大等等之类的问题?变压的输入为380V,输出为36V。

网友A:
不会有这问题,只要你别把电源频率降低

楼主:
如果该变压器坏了,而一次绕组电源未拆除呢?

网友B:
那就赶快拆.二次绕组烧了短路,造成磁饱和,不小心就有火险.

网友C:
只有一次绕组的话相当于一个电感!

楼主:
要是一次绕组烧断了的话不拆除电源对电源端有影响吗?

网友D:
都烧断了还会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E:
输出36伏的行灯变压器二次绕组断线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是一次绕组断了,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应为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