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环和闭环数控系统该如何正确定义呢

楼主(2005-07-29):
望指教

网友A:
开环数控系统:有來源後只負責出去的控制,不管結果如何
闭环数控系统:有來源後讓輸出出去,還要再將輸出的結果抓回結果跟目標職比對,比對後將差異值再輸出去控制,逐一修正到跟目標值相近

网友B:
开环:有位置检测装置但是不一经有反馈装置(大部分使用的是步进电机)
闭环:位置检测装置安装在直线位移的运动部件上,从而消除了机械传动的 误差。
并且把信息反馈给比较器进行运算,然后在进行补偿,从而达到运动精度。
个人意见尽供参考/

网友C:
术语都正确?

网友D(2005-08-30):
通俗一点讲,开环就是没有反馈.闭环就是有反馈

网友E:
其实这里有三种类型:开环,闭环,半闭环。
前面朋友对开环都做了说明。但闭环和半闭环的区别,闭环一般反馈在最后运动部件上。以车床为例也就是机床刀架的实际移动反馈。而半闭环则是在中间环节,比如丝杠或电机输出轴上。二种反馈的的效果自然不同。但半闭环检测元件成本相对较低。同时,有检测的系统要做出补偿,对系统的要求较高。这也是简易数控机床为何很便宜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