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安装

楼主(2005-07-30):
各位大哥,在电容器的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我对电容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注意电容的正负极

网友B:
你指的是三相电容器吧,接触器选防浪涌型,合理配置放电电阻.

网友C:
三相的还要注意你的接触器线圈的电压跟你实际使用的电压是否一直!
我记得我以前安装的时候,我把380V的线圈接到220V的电压上面了,因为是全部换接触器跟电容,买接触器的时候忘了注意以前的电压了!
结果装上去了可想而只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