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30):
我想通过笔记本和施耐德的昆腾PLC建立MODBUS连接,连接线我检查过没有问题,可是通过COM1端口连接时,总是显示:Cannot open device;不知道是不是端口的问题,我换成COM3口再试,也不行,显示等待控制器响应超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本到是不错,有这么多口!

网友B:
我们用的是NEZA,你的通讯设置正确吗?

楼主:
通讯设置没有问题的,还没有找到原因,郁闷,

网友C:
是不是有通讯格式问题?连接线自己做的么?有没有错误?

楼主:
连接线是自己做的,检查过,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串口的问题,有时间还要想办法

网友D:
我遇到过的,一般是自己制作的线有问题的。

网友D:
MODBUS连接线制作图
外加一张MODBUS连接线制作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线就是和这个一样的,明天上班了再找原因,谢谢

楼主:
我换了一台PC就可以了,是口的问题,原来那台的串口坏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