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各位兄弟,老师再此我请教一个相关注塑机调试的相关问题,相关注塑机的参数;比例增益等一些参数是从那个角度决定他的数据的呢。还有他的参数具体有那些呢???拜托各位老师,和工控的前辈们。

网友A(2008-06-23):
比例增益等一些参数是从注塑机最大压力140时对应50HZ,最小压力10时对应14HZ,另把变频器最低频率设为15HZ,这样就可使变频器低下限时停机,可提高节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