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家里零线有20—30伏电压有问题吗?会不会伤害电器?
造成的原因是?有什么解决办法啊?谢谢了!!

网友A:
没事,与系统布线有关,个人难于解决的。

网友B:
三相系统电流不平衡,产生零点飘移.对电器无害,对人有害----维修时,容易大意.
零线重复接地就OK!

网友C:
没有关系,尽管摸,安全电压

网友D:
一般的单相电都有这个问题;
电压不超过40V的话是安全的;

网友B:
安全电压,是指非致命电压.电到还是不舒服.要大量损失白血球.

网友E:
是安全的。

网友F:
基本无大碍,如果你家是单相线就不好解决,如果引入的是三相线就考虑三相负荷分配均匀些,

网友G:
没事!
这主要是个电网中性点有点位移现象,一般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由两种:
1、负荷分配不均匀所致;
2、变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