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西门子和ABB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那个更好?

网友A:
没有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差不多。可能西门子的要便宜些吧。

网友B:
ABB的好用一点吧

网友A:
未必。应该说那个用得更熟练,哪个更合适。

网友C:
是用在恒压供水中西门子会比效好些,因为ABB的输出扭矩比效大.在供水中用不了这么大的扭矩
在恒压供水中采用变频器就是考虑节能和稳定的压力.降落底管道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