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和单片如何连接?有作过相关开发程序的吗?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试过.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的.要读脉冲,然后计算,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B(2005-10-19):
如果是增量编码器,可以接在int0、int1;如果是格雷码,那就占用一个字的并行口,我的经验是用单机伺服控制再与主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