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安装之后set-base,set-mode,set-speed都没有出错
但是一运行就发现输出电压不对,电机动都不动
而且什么都不连的时候输出也就0.2v(交流)
现在一直找不到原因
好心大虾,就靠你了

网友A:
国内这么多卡,为什么要选研华的呢?他们的代理商是很少有技术支持能力的

网友B:
我用过研华PCL839,但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还有,这款PC-CONTROL-CARD很好用的。
你可把情况说清楚,是不是你接驱动器的线有问题?我的E-MAIL:myjk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