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我们厂里有五个变频器用于钢带传送,其中有一台制动电阻发热量特别大,不只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该台变频器所带电机速度低于钢带传送的同步速度,以致钢带拖着走而处于发电状态,其能量回馈给变频器而使制动电阻发热。

网友B:
变频器发电问题.很容易解决.去掉制动电阻.把变频器PN端相连.当心要同一品牌.不是同一品牌我没试过.KW大小没关系.

网友C:
楼上的是不是说明确一些?PN 端相连接?共直流母线吗?怎么解决发电问题?假设所有共直流母线的逆变器系统都发电,怎么办?

分析问题,首先是要看这个问题前提条件是什么。比如,上面这个问题,电阻发热,这是现象,导致电阻发热的原因是什么?是系统在发电。那么好吧,首先确定,这个系统发电是正常的状态吗?此时该不该发电?如果应该、正常,那么,解决的是电阻的扩容问题;反之,要解决系统调节控制问题,不该发电的时候就一定不能让他发电才对呦。

提出问题也好,回答问题也好,都应该首先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这有助于现场问题的诊断与处理。逻辑不清,乱成一锅粥。势必会导致“老虎扑食”解决方式。那可就太没谱了。

现场技术维修服务的工程师,像大夫给病人看病;像侦探破案。也有逻辑思维、技巧才行的。

网友B:
楼上的大侠.你说的没错,就是共直流母线.我们和他一样的问题,通过这样解决很好.这两年都没事.因为第一台牵动的不会发电.在每台变频的PN输出端还可以加上大功率二级管.不过我们现在没用二级管.原来用制动电阻用了好多.几十个千瓦都烧红了.因为我们的牵动变频是160KW

网友B:
补充一点.连好PN线后.每台变频PN输出端加装空气开关.送电时送好所有的变频电源后再送PN处空气开关.

网友C:
呵呵,很好。楼上的能不能把你的系统结构图传上来?示意一下。系统一共几台驱动电机?2台?3台?还是...?是不是多电机同步驱动的系统?是转矩控制?还是同步转速控制?也是热钢带传送吗?真巧,这几天正有这些问题在讨论。也是多电机不同轴驱动的负荷分配问题。
关注此讨论。

网友B:
楼上的还是不相信.原理很简单,我有六台电机同步控制.牵伸钢材的.有四台同步控制牵伸化纤的.实践出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还是不相信.原理很简单,我有六台电机同步控制.牵伸钢材的.有四台同步控制牵伸化纤的.实践出真理.
OK,OK。
别误解,我是想让你尽可能的描述一个多电机同步控制实例,采用共母线做负荷分配似乎缺少点什么。若能在多介绍一些就好了。当然,对你的参与非常感谢。
有一个网友对负荷分配描述得非常形象,多电机同步控制,“大家”谁也别偷懒,有多大的劲就使多大的劲。谁冒尖了,就退一步,保持与大家“一致”,这就是负荷分配。是自动调整的。自适应的。
共母线解决了什么呢?如果系统中没有其他的措施,仅仅是将制动单元改成共母线结构,那偷懒的继续偷懒,卖力的接着卖力,只是在母线上将能量守恒了。是这样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D:
嗯大家都不过是想多学学嘛!!

网友E(2020-08-22):
回复 网友C:
一看就是工作多年的老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