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

楼主(2005-07-30):
短路电流怎么计算啊!一般的5伏。24伏电压短路后的电流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没人顶帮你顶一下啊

网友B:
把正负极连接,中间接上电流表。OK

网友C:
用欧姆定律啊!R取导线电阻加电源内阻

楼主:
我试了一下
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开关跳了!开关是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