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三菱的FX系列的RS-422口和其它品牌的人机介面的RS-422口连接时PLC端需要些什么设置,如D8120等(所选人机介面已支持FX系列)

网友A:
不需要任何设置

网友B:
首先你的人机介面需支持三菱的PLC;
然后用专用的连接电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