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5-07-30):
哪位大虾可以指教下,变压器的容量和KV和负载KW之间的关系啊?例如100KV变压器是不是可以带100KW负载?

网友A:
是讲的KVA吧

网友B:
变压器的容量是用KVA表示的,KVA是设备的视在功率,KW是设备的有功功率。因此100KVA的变压器是不能带一台100KW满载的电动机的

网友C:
变压器的容量是KVA,即视载功率,能带多少有功功率(KW)应看该变的运行时的功率因数,一般配变的功率因数在0.85-0.9最佳,太低不经济,太高则容易谐振,例:10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数在0.8时满载可带负荷80KW。变压器是抗过载能力比较强的,但一般过载后运行温度上升很快,会加速它的老化,缩短使用寿命,得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