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0):
每次一开始都可以连接上PLC。但是运行一会儿就自动中断了
以后尝试连接都显示PLC类型不符
不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可否讲的具体点?
比如操作系统,连线,PLC什么的

网友B:
因为PLC类型不符呀.更改工程中的PLC类型,使其和实际使用的一样

网友A: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可以连接上?如果类型不符,应该根本就连不上的.

楼主:
我选的PLC类型就是实际使用的啊
C200HE-CPU42
操作系统Xp
连线:RS232

网友C:
一般是连线的问题,我遇到过,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D(2008-12-15):
下传程序与CPM1APLC 连不上,提示型号不匹配,修改网络设置,但上传或自动在线能连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E:
为什么我联COM2就联不上呢。用CX -P联COM1自己就联上,联COM2 重新选择COM2都连不上,。
操作系统98。
CPM1A CPU 10

网友F:
呵呵;你电脑有COM2吗?
有的话电缆是接在COM2上吗?
问的可笑;